[STM32CubeIDE] arm-none-eabi-gcc: fatal error: cannot execute cc1.exe CreateProcess: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楼主(2024-11-07):
在cubeide中总是提示

arm-none-eabi-gcc: fatal error: cannot execute 'C:/ST/STM32CubeIDE_1.15.0/STM32CubeIDE/plugins/com.st.stm32cube.ide.mcu.externaltools.gnu-tools-for-stm32.12.3.rel1.win32_1.0.100.202403111256/tools/bin/../lib/gcc/arm-none-eabi/12.3.1/cc1.exe': CreateProcess: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而实际上在这个目录下是能够找到cc1.exe的,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是不是路径太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路径太长了。

可是这是cubeide自己设置的,您能提供一个修改的方法吗,谢谢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这是cubeide自己设置的,您能提供一个修改的方法吗,谢谢先.

不好意思,我提供不了,这个软件我不熟。

网友:
cc1.exe在它目录和系统环境里找不到依赖的动态库,就会出这种问题
我自己编gcc经常出这问题

网友(2024-12-23):
最后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路径太长了。

collect2.exe: fatal error: CreateProcess: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路径太长是这个错误

网友:
我以前发现system32里有个zlib.dll和它冲突,把system32下的删除就好了,因为这个目录下优先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