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与系统] 采用405的3ADC以6M的采样速率,然后做FFT,怎么把这段信号拼接起来

楼主(2024-11-08):
采用405的3ADC交替采样一路信号,以6M的采样速率,目前采样4096个点做FFT,不能覆盖整段信号,那么我怎么做把这段信号拼接起来,会不会产生有部分信号漏掉?
我主要求这段信号的下面参数
1.概率强度(剔除单位时间段内前 5%最强放电脉冲后的最大放电幅值)
2.平均强度(单位时间段内所有放电脉冲的平均放电幅值)
3.放电频度(单位时间段内幅值超过噪声水平的所有放电脉冲的总次数)

网友:
FFT分析这种非周期信号不太行。

波形里面的尖峰脉冲是高频成分,低采样率和带宽会把高频成分过滤掉。

如果频率不是很高的话,使用ADC的模拟看门狗统计应该比较方便。

楼主:
100K到5M之间

网友:
楼主位的拼接是指的采集点数不够表达完整波形吗,如果是这样,且速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上不限制点数FFT。

STM32F407的不限制点数FFT章节教程发布(2021-06-28)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75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