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FreeRTOS中创建任务时传入一个局部变量地址作为任务参数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4-11-09):
为什么地址相同但是值不同

网友:
设置数据断点,看看那里修改的。

MDK里面比较实用的数据断点设置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5546&fromuid=58

楼主:
__asm void vPortSVCHandler( void )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__asm void vPortSVCHandler( void )中

你这个变量是局部变量,占用的xxx.s启动文件里面的stack空间,这个空间不会因为你执行vPortSVCHandler而改变,你的程序可能那里有内存越界问题。

楼主:
我改成静态局部变量它的值又是对的了,搞晕了,我换个工程试了一下,发现还是这样的
换了工程后

网友A:
这是基础知识,OS开始工作后,main函数的堆栈(MSP)被用于中断上下文,所以其局部变量已经被中断服务改写,不应该再在线程中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基础知识,OS开始工作后,main函数的堆栈(MSP)被用于中断上下文,所以其局部变量已经被中断服务改写 ...
非常感谢。
我还特地看了下Port文件,没发现重新设置msp为栈顶值。port文件这个地方重新设置了,那确实不行了。
这个处理分OS,像uCOS没有再使用这个,是直接开的新的系统堆栈空间,楼主位这种操作不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改成静态局部变量它的值又是对的了,搞晕了,我换个工程试了一下,发现还是这样的

换了工程后

不能这么使用了,你调试到这个函数里面,会看到重新设置到MSP栈顶了,局部变量无效了,这个空间是系统堆栈使用的。

楼主:
好的,十分感谢各位大佬的解惑,确实没有注意Free RTOS中msp被设置为栈顶值了,确实是对Free RTOS太不熟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