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请教一下,低通、高通、带通,有现成的滤波算法吗?

楼主(2024-11-11):
请教一下,低通、高通、带通,有现成的滤波算法吗?只要用户输入一些参数,就可以实现软件滤波

网友A:
这个的教程都写了。

事隔五年之后,开启第2版DSP数字信号处理和CMSIS-NN神经网络教程,同步开启三代示波器,更至50章(2021-11-01)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4547&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的教程都写了。

事隔五年之后,开启第2版DSP数字信号处理和CMSIS-NN神经网络教程,同步开启三代示波 ...

谢谢坛主无私的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