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GL] 请教下使用 lvgl 显示中文字符, label 控件有些不需要转换utf8 , 有些又需要转换 有些搞迷糊了 ?

楼主(2024-11-11):
请教下使用 lvgl 显示中文字符, label 控件有些不需要转换utf8 , 有些又需要转换 有些搞迷糊了 ?

而且有些转换 utf8 后 显示正常,但是会出现提示信息如下:

字库里面对应的汉字编码

网友A:
显示正常确实很奇怪。我遇到的情况是我给的字库里没有相应的字,所以lvgl显示不出来,会显示一个框框。因为推荐使用lvgl官方字体转换网页进行字体转换和字库生成https://lvgl.io/tools/fontconverter,或者在guiguider里面把你想要的字都打一遍,设置好相应的字体,大小等其他属性,生成c文件再导入到你需要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正常确实很奇怪。我遇到的情况是我给的字库里没有相应的字,所以lvgl显示不出来,会显示一个框框。因为 ...

字库我也是使用 网页转换出来的,而且我显示的字符在字库里面是可以找到的,
而且我显示的中文有些是需要读取 sd 卡里面的文件进行显示的,所以没有办法在 gui guider 里面都打一遍呀,因为显示的中文是不固定的

我使用 lvgl 提供的字库转换工具也试过,貌似也不行,

感觉 lvgl 显示中文 没有 guix, emwin 好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字库我也是使用 网页转换出来的,而且我显示的字符在字库里面是可以找到的,
而且我显示的中文有些是需 ...

那看看你出问题的那一个label的设置:
先声明字体(*.c)

再在创建label的时候进行调用

大概顺序就是这样,有些情况下,这一部分的头文件需要更改,怕找不到路径

这样就能正常调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看看你出问题的那一个label的设置:
先声明字体(*.c)

我同样的 label 控件, 只是他们在不同的页面,

有些页面 不需要转换为 utf8 显示中文是正常的,

有些页面需要转换为 utf8 显示是正常的,

有些页面转换为 utf8 显示时正常,但是有警告提示, 操作顺序也都是你说的那个流程搞下来的

现在灰常的懵逼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看看你出问题的那一个label的设置:
先声明字体(*.c)

如果找不到路径,编译应该会报错吧 ?
貌似图片没有显示出来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同样的 label 控件, 只是他们在不同的页面,

有些页面 不需要转换为 utf8 显示中文是正常的,

不太科学,https://lvgl.100ask.net/8.1/overview/font.html查看一下这一部分,可能是有些conf没配置好,默认是文本以utf-8进行的。不需要转换成utf-8就能显示这一部分就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科学,https://lvgl.100ask.net/8.1/overview/font.html查看一下这一部分,可能是有些conf没配置好, ...

我 目前也没有发现 有哪里有配置不对的地方,  哎, 就这样凑合着用吧, 虽说有警告出现, 但是 字符显示都是没有问题的

看看以后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解决了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 目前也没有发现 有哪里有配置不对的地方,  哎, 就这样凑合着用吧, 虽说有警告出现, 但是 字符显示都是 ...

有可能是文件格式问题,看看是不是有些文件格式不是utf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科学,https://lvgl.100ask.net/8.1/overview/font.html查看一下这一部分,可能是有些conf没配置好, ...

折腾了好久终于摆平了, 在 界面初始化时 全部替换为自己的 字库(不使用 gui guider 产生代码时的字库),

之前是 进入界面时使用的是 gui guider 产生代码时自带的字库,后来在进入某界面时需要显示中文时进行初始化一次设置为自己的中文字库,貌似这样就造成了警告

解决方法是在 需要显示的地方重新设置为自己的字库也可以, 为了一劳永逸还是在界面创建时就全部替换为自己的字库可以完美解决了

非常感谢感谢各位大佬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文件格式问题,看看是不是有些文件格式不是utf8

不是格式的问题,因为我使用好多个 自负转换工具都试过了,包括 gui guider 产生的字库, 目前感觉还是使用 gui guider 产生的字库比较好,因为使用 gui guider 产生的字库搞定是自己设定的值,

其他的工具产生的字库字符高度 不好控制

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如下:

折腾了好久终于摆平了, 在 界面初始化时 全部替换为自己的 字库(不使用 gui guider 产生代码时的字库),

之前是 进入界面时使用的是 gui guider 产生代码时自带的字库,后来在进入某界面时需要显示中文时进行初始化一次设置为自己的中文字库,貌似这样就造成了警告

解决方法是在 需要显示的地方重新设置为自己的字库也可以, 为了一劳永逸还是在界面创建时就全部替换为自己的字库可以完美解决了

非常感谢感谢各位大佬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折腾了好久终于摆平了, 在 界面初始化时 全部替换为自己的 字库(不使用 gui guider 产生代码时 ...

 lv_obj_t *title = lv_label_create(cont);

        lv_label_set_text(title, Gp[i].titleStr);
        lv_label_set_long_mode(title, LV_LABEL_LONG_WRAP);

        // pos = 90, first add = (0, 100)
        lv_obj_set_pos(title, 0, (100 + (LABEL_POS * i)));
        lv_obj_set_size(title, LABEL_WIDTH, LABEL_HEIGHT);

        // Write style for screen_info_label_5, Part: LV_PART_MAIN, State: LV_STATE_DEFAULT.
        lv_obj_set_style_border_width(title, 0, LV_PART_MAIN | LV_STATE_DEFAULT);
        lv_obj_set_style_radius(title, 0, LV_PART_MAIN | LV_STATE_DEFAULT);
        lv_obj_set_style_text_color(title, lv_color_hex(0x000000), LV_PART_MAIN | LV_STATE_DEFAULT);
        lv_obj_set_style_text_font(title, &lv_font_OPPOSans_Regular_24, LV_PART_MAIN | LV_STATE_DEFAULT);
        lv_obj_set_style_text_opa(title, 255, LV_PART_MAIN | LV_STATE_DEFAULT);
        lv_obj_set_style_text_letter_space(title, 0, LV_PART_MAIN | LV_STATE_DEFAULT);
        lv_obj_set_style_text_line_space(title, 0, LV_PART_MAIN | LV_STATE_DEFAULT);
        lv_obj_set_style_text_align(title, LV_TEXT_ALIGN_CENTER, LV_PART_MAIN | LV_STATE_DEFAULT);
        lv_obj_set_style_bg_opa(title, 0, LV_PART_MAIN | LV_STATE_DEFAULT);
        lv_obj_set_style_pad_top(title, 5, LV_PART_MAIN | LV_STATE_DEFAULT);
        lv_obj_set_style_pad_right(title, 0, LV_PART_MAIN | LV_STATE_DEFAULT);
        lv_obj_set_style_pad_bottom(title, 0, LV_PART_MAIN | LV_STATE_DEFAULT);
        lv_obj_set_style_pad_left(title, 0, LV_PART_MAIN | LV_STATE_DEFAULT);
        lv_obj_set_style_shadow_width(title, 0, LV_PART_MAIN | LV_STATE_DEFAULT);

对于guiguider生成的代码部分,设置应该是最全的呀。就是在设置字体的位置,需要指定你需要的字体,如果没有进行指定的话,就会调用默认的值
lv_obj_set_style_text_font(title, &lv_font_OPPOSans_Regular_24, LV_PART_MAIN | LV_STATE_DEFAULT);

这里的lv_font_OPPOSans_Regular_24就是你需要修改成你的字库的地方。
那这样看起来是对label设置出错了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mw_shl_code=c,true]
lv_obj_t *title = lv_label_create(cont);

是的, 就是这句 lv_obj_set_style_text_font(title, &lv_font_OPPOSans_Regular_24, LV_PART_MAIN | LV_STATE_DEFAULT);

我使用了一个宏重新定义来替换成我自己的字库就好了,这样 guider 产生的代码基本上就不需要修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w_shl_code=c,true]
lv_obj_t *title = lv_label_create(cont);

请教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给 label 控件增加滚动条啊 ?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给 label 控件增加滚动条啊 ?

你用一个obj包住label,obj的宽度比label短就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一个obj包住label,obj的宽度比label短就可以吧

在 官方的 demo 里面找到了 示例

示例名称:  lv_example_scroll_4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给 label 控件增加滚动条啊 ?

不太清除你的需求,label只适合显示少量文本,只能进行水平之类的操作https://blog.csdn.net/pq113_6/article/details/125673098
要是需要显示大量文本,和富文本,就可以进行滚动。
滚动条使用:
https://lvgl.100ask.net/8.4/overview/scroll.html

在guiguider里也可以增加滚动条,控制滚动条的情况是子类的大小超过了父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清除你的需求,label只适合显示少量文本,只能进行水平之类的操作https://blog.csdn.net/pq113_6/art ...

好的,我去看看 研究研究

我 使用 label 显示的文本应该是有点大的,

lvgl 有没有 哪个控件可以比较大的 文本呀 ?

lvgl  官方提供的例程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去看看 研究研究

我 使用 label 显示的文本应该是有点大的,

用label吧,spangroup适合富文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label吧,spangroup适合富文本。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label吧,spangroup适合富文本。

你好, 捣鼓 label 显示文本,自动换行,滚动条 貌似都基本成功了,

现在有个问题请教下,就是 label 显示文本自动换行时的高度在哪里可以设置呀 ?

如上显示,自动换行后貌似 高度的间隔不够造成了显示重叠的现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捣鼓 label 显示文本,自动换行,滚动条 貌似都基本成功了,

现在有个问题请教下,就是 ...

这个是在

lv_obj_set_style_text_letter_space(obj, 4, LV_PART_MAIN | LV_STATE_DEFAULT); //文本字体间距
lv_obj_set_style_text_line_space(obj, 12, LV_PART_MAIN | LV_STATE_DEFAULT); //文本行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在
[mw_shl_code=c,true]
lv_obj_set_style_text_letter_space(obj, 4, LV_PART ...

大神牛啊, 果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