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a] 用h7 tool点类似ws2812的灯,出了点问题

楼主(2024-11-11):
手上有个类似ws2812的灯,(刚好手上还没有ws2812能点一下做对比)频率要更高点,设置精度也高点。打算用h7 tool点一下。详细规格书如附件。 T15153FC-LH1836E-RGB69-6-H-S REV

查了下论坛,发现似乎没有用h7 tool点ws2812的例子,自己摸索着写了一个demo,但是发现灯亮是亮了,但是和期望不太一样。

1. 帮忙看看这代码他有没有毛病
2. delayus的电平保持时间是1us,能更快嘛(我怀疑是不是速度不够导致的)

DATA是excel生成的数据

[Lua]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

beep()
gpio_cfg(0, 1) --配置模式D0 = 1-GPIO_OUT
gpio_write(0, 0) --设置输出D0 = 0
delayms(10)
local time_unit = 1
local data = {0,0,0,0,0,0,0,0,0,0,0,0,1,1,1,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1,1,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1,1,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1,1,1,0,0,0,0,0,0,0,0,0,0,0,0,1,1,1,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for i =1, #data do

    if data[i] then
        gpio_write(0, 1) --设置输出D0 = 1
        delayus(2)
        gpio_write(0, 0) --设置输出D0 = 0
        delayus(1)
    else
        gpio_write(0, 1) --设置输出D0 = 1
        delayus(1)
        gpio_write(0, 0) --设置输出D0 = 0
        delayus(2)
    end
end
gpio_write(0, 0)
delayms(10)

print("刷新结束")

网友A:
我之前也打算用TOOL驱动下这个,楼主这个有购买链接不,我买个和楼主一样的,也想试试。

网友B:
这个简单啊,直接用TOOL上面的SPI去驱动即可,,不用IO模拟

网友:
spi正解,特定的spi时钟发对应的数据就行
lua的delayus延时函数会受限于执行效率导致时序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打算用TOOL驱动下这个,楼主这个有购买链接不,我买个和楼主一样的,也想试试。

用公司余料试的,没有可以分享的链接和渠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简单啊,直接用TOOL上面的SPI去驱动即可,,不用IO模拟

用spi试了还是不太正常,但是至少比delayus正常点了。
spi模拟应该是正确的方向,我周末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公司余料试的,没有可以分享的链接和渠道

好的,我从网上淘了一个,回来了试试

网友C:
买条ws2812灯带或者灯环,很便宜。不过要注意,很多类ws2812灯珠时序有细微差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买条ws2812灯带或者灯环,很便宜。不过要注意,很多类ws2812灯珠时序有细微差别

我随意搞了个,回来我试试。

网友D(2025-01-16):
用SPI实现的话,MOSI的空闲电平如何设置为低电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SPI实现的话,MOSI的空闲电平如何设置为低电平呢?

硬件SPI的话,没有这个配置项,只能通过特别操作实现,比如最后一次输出都是0

软件SPI方便,可以随时修改

网友:
正确的方法是定时器PWM+DMA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随意搞了个,回来我试试。

有点亮吗?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