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C] STM32H743外设FMC驱动并口屏幕

楼主(2024-11-12):
屏幕芯片9341,问一下这块可以使用DMA2D吗,目前驱动成功,但是有撕裂感,觉得还能优化,刷新速度很快,但是觉得还能优化,刷屏部分程序如下,移植了LVGL

*********************************************************************************************************
*        函 数 名: LCD_Fill
*        功能说明: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LCD_Fill(uint16_t _usX1, uint16_t _usY1, uint16_t _usX2, uint16_t _usY2, uint16_t *_usColor)
{
    uint16_t usHeight, usWidth;
    uint16_t i, j;

    usWidth = _usX2 - _usX1 + 1;
    usHeight = _usY2- _usY1 + 1;

    for (i = 0; i < usHeight; i++)
    {
        Lcd_Set_Cursor(_usX1, _usY1 + i);              /* 设置光标位置 */

        for (j = 0; j < usWidth; j++)
        {
            LCD->LCD_RAM = _usColor[i * usWidth + j]; /* 写入数据 */
        }
    }

}

网友A:
看看9341有没有TE同步信号输出,可以稍微缓解下撕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9341有没有TE同步信号输出,可以稍微缓解下撕裂。

谢谢硬汉哥,看了下好像没那个信号,我参考了下V5板子8875驱动和这个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硬汉哥,看了下好像没那个信号,我参考了下V5板子8875驱动和这个差不多

那不行了,你现在是横屏还是竖屏,9341有一个方向可以缓解些撕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行了,你现在是横屏还是竖屏,9341有一个方向可以缓解些撕裂。

我都配置,可选的,四个方向都用了,扫描方向都是以当前屏幕方向,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就是感觉虽然刷新很快,但是仍然能看出刷新的顺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配置,可选的,四个方向都用了,扫描方向都是以当前屏幕方向,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就是感觉虽然刷新 ...

那不行了,这个不太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