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1TB大卡

楼主(2024-11-12):
主控STM32H7,fatfs版本:R0.12c

使用FATFS,挂载、获取容量、读写都正常。
读写1TB大卡,在写卡数据超过119GB时,写文件失败,返回值为1,请问是需要修改底层驱动哪个参数的数据类型吗?

网友:
没实测过1TB的卡,不过可以这样测试下,先把这个卡格式化了,然后电脑端传输够大于128G的文件,再使用试试能正常读写不,可以排除是驱动不支持。

楼主:
感谢提供的建议!

今天进行了测试:
在没格式化卡之前、且使用没超过119GB时,文件在超过119GB就会写卡失败;从外部拖一个文件进去,超过这个119GB后,文件写卡正常;
格式化卡之后,直接从外面拖128GB文件进去,写卡正常;托一个118GB的文件,超过119GB,文件也正常写卡

测试证明不是驱动的问题

现在把卡格掉,再重新由32从头来写卡试试。

网友(2025-03-30):
引用 楼主:
感谢提供的建议!

今天进行了测试:

后来怎么样了

网友:
格式化了就好使了?后来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