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103c8t6的USB口可以同时支持CDC(虚拟串口)和DFU(固件升级)吗

楼主(2024-11-12):
stm32f103c8t6的USB功能在cubemx配置里面好像只能CDC(虚拟串口)与DFU(固件升级)二选一,我想同时使用这两个功能,可以吗?

网友A:
可以的,USB端点够用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USB端点够用就没问题。

怎么看端点够不够?有没有教程或示例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看端点够不够?有没有教程或示例可以参考一下?

使用MDK RTE添加RL-USB可以方便的查看

网友B:
我做过一个hid+dfu+webusb的例子,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webdfu测试例程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0&fromuid=3843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一个hid+dfu+webusb的例子,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webdfu测试例程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