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zone] 求助,使用Ozone监测ADC值数据不准的问题

楼主(2024-11-12):
最近想使用Ozone观察板子的ADC值,但是发现连接上Ozone后,ADC值被抬高了,没连Ozone时,ADC值3830,连Ozone后,ADC值变成4095了,有大佬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吗?当前使用的Ozone版本是V3.38a

不使用Ozone直接debug

不使用Ozone直接debug

使用Ozone时debug

使用Ozone时debug

Ozone观测到的ADC值

Ozone观测到的ADC值

网友A:
这个抬的有点高了,已经排除了是插拔下载器影响,还是仅仅连接Ozone就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抬的有点高了,已经排除了是插拔下载器影响,还是仅仅连接Ozone就有影响?

感觉不是下载器的影响,换了下载器也还是一样。只要用Ozone仿真就抬高了,板子 用的是原子哥的,代码用的是原子哥ADC实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不是下载器的影响,换了下载器也还是一样。只要用Ozone仿真就抬高了,板子 用的是原子哥的,代码用的 ...

我的意思是你把下载器从板子端拔掉,串口打印正常吗,正常的话,无需管Ozone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你把下载器从板子端拔掉,串口打印正常吗,正常的话,无需管Ozone是否正常。

嗯嗯,我测试了下,拔掉ADC值还是不正常了,等会我放几张图上去

楼主:
用串口1s打印一次ad值

楼主:
发现问题了,是因为连接上Ozone后,没有倍频,但是我不知道连接Ozone后,应该在哪里设置倍频?创建工程的时候没有看到需要设置倍频的地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串口1s打印一次ad值

突然发现你的帖子问题描述有个非常大的问题,你的ADC引脚接测试电压没。

你的板子有ADC稳压基准没,这么重要的信息没有描述,你是不是ADC应该是悬空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突然发现你的帖子问题描述有个非常大的问题,你的ADC引脚接测试电压没。

你的板子有ADC稳压基准没,这 ...

校准过的,刚刚发现问题了,配置Ozone工程时,PC指针地址设置错误,导致跳过了执行SysInit倍频设置函数,所以没有倍频起来

楼主:
乌龙了,这里没设置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