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为啥说STM32H7的ADC时钟的最高工作频率是36MHz

楼主(2024-11-12):
忘记之前在哪看到的说STM32H7的ADC时钟最高工作频率是36MHz
但是我不分频 ADC工作频率为72MHz 程序也能正常运行 采样率比工作频率是36MHz的时候高一倍
想请教一下 ADC工作频率为72MHz的话会有啥隐患不

网友:
此贴做了说明,现在V版芯片强制二分频了

STM32H743/H750的Y版和V版芯片ADC的主频区别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747

网友A:
看封装吧,分辨率低一点的话可以高一点

楼主(2025-01-13):
引用 网友A:
看封装吧,分辨率低一点的话可以高一点

噢 谢谢啦 (不是很懂 )

网友B(2025-02-19):
引用 网友A:
看封装吧,分辨率低一点的话可以高一点

我用的H750 LQFP100的芯片,ADC3用的16bit 时钟开到了35Mhz也可以运行,但是长时间测试没有测试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H750 LQFP100的芯片,ADC3用的16bit 时钟开到了35Mhz也可以运行,但是长时间测试没有测试过

长时间实际也可以的,早期的Y版H750,由于芯片硬件设计bug,都是直接配置的50MHz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长时间实际也可以的,早期的Y版H750,由于芯片硬件设计bug,都是直接配置的50MHz使用。

嗯,因为我是cubeMX直接配置的,软件里提示ADC最大时钟不超过100MHZ,由于V版本内部二分频,那这个意思应该就是最大可以设置50Mhz吧。我之前8bit的时候设置的100MHZ,刚开始我记得改为16bit的时候没改时钟也可以运行

网友:
看看这个就能很明白了

网友(2025-03-31):
引用 网友B:
嗯,因为我是cubeMX直接配置的,软件里提示ADC最大时钟不超过100MHZ,由于V版本内部二分频,那这个意思应 ...

确实这样的... 我之前这样配制也能正常运行

网友D:
还有个疑问是, win要三通道采样 2M , 如果限制到36M那么采样就做不到了. 因为 2M *3 *(12.5 + 1.5) = 84M

但是我目前的adc时钟还是用的   360M 主频 , 然后AHB时钟为180M,   ADC_CLOCK_SYNC_PCLK_DIV2 就是adc时钟90M 也能运行, 还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个疑问是, win要三通道采样 2M , 如果限制到36M那么采样就做不到了. 因为 2M *3 *(12.5 + 1.5) = 84M
...

注意有V版硬件芯片有强制二分频,如果时90M的话,实际是45M

网友:
ADC在规定频率以下使用精度是有保证的,超过一定频率ADC特性尤其是动态性能会下降,甚至出现各类失真。
测量直流电压只能判定其静态性能,而大部分应用场景对ADC的动态性能有一定要求,典型的就是正弦波。
因此如果被测模拟量几乎不变,没有动态要求,在进行SCALE标定后,可以适当提高频率。如果被测模拟量变化速率较大,强烈建议在额定频率下运行。
对于SAR ADC,频率越低ADC的精度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