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串口ttl窗口不显示收到的数据

楼主(2024-11-12):
串口接收数据计数显示收到了,但是窗口没有数据显示,用虚拟串口,其它串口调试工具可以正常显示收到的数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那说明硬件没问题。
TOOL重新上电,上位机重新打开,此时就可以使用高速免驱HID双硬件串口了,然后这里设置为HEX,然后看看能正常展示没。

波特等选项根据自己的需要设置即可,还是有的问题的话,加我QQ512464265,我帮你远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