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LISTWHEEL控件问题

楼主(2024-11-13):
使用LISTVIEW_AddColumn添加列后,怎么更改第一行标题栏的高度和字体呢?使用手册里的函数没有用,只会改变第二行以下的东西。

楼主:
并且自动设置的滚动条该怎么调整宽度

楼主:
并且怎么调整自动添加滚动条的大小

楼主:
说错了,是LISTVIEW表格控件

网友:
listview的api列表里面有个获取header控件句柄的函数,使用这个函数获取后,再调用header的函数设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