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mdk运行visio studio的C++库有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4-11-13):
如何,MDK中程序用到了C/C++;在visio studio上运行仿真查看变量是正常的2048,如图1;移植到STM32后在MDK上仿真调试发现该值被修改了其他值0x08006091,如图2;请教原因

visio studio断点仿真

visio studio断点仿真

MDK调试

MDK调试

楼主:
图片粘贴错了,回复好像粘贴不了图片

网友A:
有个地方没搞清楚,用的是一个编译器吗,还是一个GCC,一个ARM Compiler,如果是不同编译器正常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地方没搞清楚,用的是一个编译器吗,还是一个GCC,一个ARM Compiler,如果是不同编译器正常现象

visio studio用的 是默认编译器,mdk用的是ARM ComplierV6;好像是栈的问题,增大栈空间后class的成员初始化就没问题;但现在有个问题:    for (size_t i = 0; i < m_blockSize; ++i)
    {
            dInputBuffers = inputBuffers[0];
                if (i == 2045)
                {
                        printf("inputBuffers[0][%d] = %f \r\n", i, inputBuffers[0]);
                        printf("dInputBuffers[%d] = %f \r\n", i, dInputBuffers);
                }

    }inputBuffers是float的数组;在STM32仿真时是一样的,赋值给double的dInputBuffers后输出结果和visio studio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visio studio用的 是默认编译器,mdk用的是ARM ComplierV6;好像是栈的问题,增大栈空间后class的成员初 ...

解决了,内存太大申请失败了,但因为是C++没跑飞不像C那样进入硬件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