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如何将项目中的部分代码封装成库,别人看不到

楼主(2024-11-13):
如何将项目中的部分代码封装成库?有部分代码不想对外公布。大神指点。

网友A:
例如把STM32_USB_Device_Library 库代码中的3个文件: usbd_core.c , usbd_ctrreq.c ,usbd_ioreq.c  封装成库文件,
按照如下的方法执行就可以:
  1. 工程项目编译后,找到相应文件对应的 .o文件,以IAR开发环境为例,.o的文件在Obj文件夹下,
  2. 拷贝armar.exe[路径: c:\Kell\ARM\BIN40]可执行文件,到相应.o文件夹下方;
  3. 新建一个.bat文件,编辑内容如下: armar -r  usb_core.a  usbd_core.o  usbd_ctlreq.o  usbd_ioreq.o
          bat文件说明:
                   3.1------命令: armar -r
                   3.2------【usb_core.a】生成的.a文件名称
                   3.3------ 包括的.o文件,空格隔开
  4. 编辑完.bat文件后,保存关闭,然后点击运行,既可以生成一个usb_core.a的文件
  5.把生成的.a文件,添加到项目中,把原来的文件【usbd_core.c , usbd_ctrreq.c ,usbd_ioreq.c 】从项目中删除;
  6. 再重新编译原项目即可。

附件说明:
  一、armar.exe可执行文件路径:

二、拷贝armar到: 包括.o文件的文件夹下:

三、创建bat文件,编辑并保存:
四、添加.a文件到项目中:

网友:
可以用keil生成lib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例如把STM32_USB_Device_Library 库代码中的3个文件: usbd_core.c , usbd_ctrreq.c ,usbd_ioreq.c  封装成 ...

这个回复太强了,相当给力用心的回复

网友B:
你好,在Keil中使用的是armar.exe,那在IAR中我应该选择什么执行文件,还有上边描述的是三个.o文件合成一个.a文件,现在我想在IAR软件中将每一个.o文件合成一个.lib文件  bat文件我该如何编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在Keil中使用的是armar.exe,那在IAR中我应该选择什么执行文件,还有上边描述的是三个.o文件合成一个 ...

感觉是要遍历整个object目录,然后对每一个.o文件都执行armar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