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zynq mpsoc ultrascale平台的tx_thread_sleep循环

楼主(2024-11-13):
小白初学RTOS,首先threadx版本用的5.1。在sample demo的线程中只要使用了tx_thread_sleep就会在thread_schedule中无限月读,查阅了论坛中许多解决方法,看到有个帖子是配置系统时钟就可以了,但在tx_initialize_low_level中没有相关设置没法配置系统时钟
所以想问问老哥们有在zynq ultrascale上有实现过的吗?

网友:
升级下到6.x试试

网友A:
有6.x 移植到zynq的工程吗?我看论坛里面都是5.x的

网友B:
在thread_schedule中无限月读这个是 threadx 的一个特点,threadx 并没有向其他 OS 一样系统没事干的时候在 idle task 中运行。
threadx 在整个系统都处于空闲状态的时候,就是在thread_schedule中不停的检查当前是否有就绪的任务,如果有就绪的任务立刻就会发生任务切换。

你这里的无限月读应该就是没有就绪的任务发生。

没有就绪任务的发生,可能的原因有:
1. 检查 demo 工程的测试用例在干什么事情,可以尝试建立两个任务,使用2个信号量来进行乒乓唤醒。
2. 检查是否有对接系统心跳时钟。因为没有对接系统时钟,OS TICK 的值就不会增加,当你调用 sleep 之后,时间没有变化肯定就检查不到有任务已经就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6.x 移植到zynq的工程吗?我看论坛里面都是5.x的

我是自己找的源码,对应论坛的修改

楼主:
试过了,不是源码的问题,感觉像是demo里的线程调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thread_schedule中无限月读这个是 threadx 的一个特点,threadx 并没有向其他 OS 一样系统没事干的时候在 ...

官方给的sample里有队列的发送和接收,这部分任务我单步调试来看是没问题的,查了很多解决方案都倾向于系统时钟配置不完备,自己也有初始化TTC。想问下老哥你说的对接具体指什么呢?谢谢!

楼主(2025-01-23):
可算跑成功了。用的xillinx的zcu102_cortex-a53_smp_full_source(可以在csdn上找到)。
之前一直采用的是这个帖子的代码(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603)。
里面board_setup对LONG的定义会与tx_port.h 有冲突,自己当初把tx_port头文件里面的对LONG的定义修改了之后,也许因为内存占用率高和缓存命中率(猜测),会卡在中断向量表的一个空中断上。
接下来跑一下两个core看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