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MOS管 S和D接在了一起 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4-11-13):
复合MOS管 S和D接在了一起  这是什么情况 复合MOS管 S和D接在了一起  这是什么情况 .png

网友:
这是H桥,图上不是都说了吗。Q1两个MOS构成左侧上下桥臂,Q2两个MOS构成右侧上下桥臂,SW1和SW2分别是开关节点,中间应该是接电机,这种桥式结构也可以用在四开关buck boost DCDC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