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求助

楼主(2024-11-13):
甲方增加需要断开设备电源的要求,临时买了一个可编程的51继电器模块,继电器规格是10A 275V的,设备功率估算在1.5KW(最大功率2kw),刚上电时可以切断电源,下午测试的时候线圈不动作,给设备整机断电,单独测试继电器继电器没有烧毁线圈能正常动作,有没有大佬遇到过这个情况的,要不要添加继电器,求指点

网友:
换个欧姆龙的继电器试试

网友:
这么大功率,继电器后面应该再接一级接触器吧?

网友:
或者换成固态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