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SDIO] stm32H723中sd卡配置FREERTOS后挂载失败

楼主(2024-11-14):
只有一点c51单片机基础,所以还是小白阶段,希望uu们指导一下~
芯片是stm32H723vgt6先描述一下目前情况:
sd读写和lwip实现ping通都是参考csdn同一个人的
单独实现sd读写是参考:STM32H723ZGT6 SD 读写_stm32h723 sd-CSDN博客
单独实现lwip是参考:STM32H723ZGT6 LAN8720A LWIP_stm32h723 lan8720a-CSDN博客
目前问题是,单独实现sd卡中得同时在cubemx中配置lwip才能实现sd卡读写,否则就会挂载失败,而参考是那个链接也是刚好有加lwip,这也是困扰我一个问题,但是我后续是需要两个同时实现,就没管。
而单独实现lwip是在参考那个链接的cubemx下再开启FREERTOS后才能实现ping通,不然ping无法通。
当两个要同时实现得要开启FREERTOS,但是这时候sd卡就挂载失败,我把sd读写测试程序放在main函数中的FREERTOS初始化函数之前也不行,会挂载失败,sd读写测试程序放在freertos中会进入hardfault。
下面是我的工程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hZDwIsND_EmNO-prQPx6OA?pwd=5uw4 提取码: 5uw4

网友A:
现在的i情况是楼主要实现那种方式,FreeRTOS下lwip+sd卡吗,这样的话,根据你的描述,问题就锁定在OS里面启动SD卡后hardfault,这样的话,可以锁定下你的错误类型和错误位置来进一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i情况是楼主要实现那种方式,FreeRTOS下lwip+sd卡吗,这样的话,根据你的描述,问题就锁定在OS里面启 ...

好的大大,我去查阅一下有没有相关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