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GL] lvgl中使用lv_list_add_btn添加完图片后想换一张图

楼主(2024-11-14):
想问一下lvgl中使用lv_list_add_btn添加完图片后想换一张图,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做到呢?

网友A:
你使用lv_obj_t *btn = lv_list_add_button(lv_obj_t * list, const void * icon, const char * txt)创建按钮后会有肯定会有个对象btn,你再使用lv_obj_get_child_id(btn, 0)获取图片对象,再对图片对象设置新的图片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使用lv_obj_t *btn = lv_list_add_button(lv_obj_t * list, const void * icon, const char * txt)创建按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