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emwin6.x中RTOS的模板HAL_IncTick函数没有调用

楼主(2024-11-15):
在emwin6.x的教程中,发现ucos的钩子函数里面有一个滴答时钟的回调函数里面有一个HAL_IncTick。但是例程里面的并没有设置回调函数App_OS_SetAllHooks这个没有调用。这样的话HAL_IncTick没有周期运行,一些hal库会根据这个时间来判断的不就出错了吗?还是说这个HAL_IncTick没用无所谓。

网友:
要做的,在time base.c文件里面设置条件编译使用TIM7即可。

也可以把 HAL_GetTick重定向下,HAL和uCOS都使用滴答,做的这个例子忘了重定向 HAL_GetTick了。函数HAL_IncTick直接反馈OK就行。

HAL_GetTick的重定向,类似这样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ight=systick%2BRTX5

楼主:
我直接调用了这个函数,在ucos的滴答时钟回调里面然后增加HAL的计数HAL_IncTick。这样不用开更多定时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直接调用了这个函数,在ucos的滴答时钟回调里面然后增加HAL的计数HAL_IncTick。这样不用开更多定时器了

可以的,实际上重定向下HAL_GetTick即可,这个是关键,各个HAL API都是调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