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请问DSP28335的485通讯波特率最大能设置多少?

楼主(2024-11-16):
void main()
{
        Uint16 ReceivedChar;
        char *msg;

        InitSysCtrl();
        InitPieCtrl();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InitPieVectTable();

        LED_Init();
        TIM0_Init(150,200000);//200ms
        RS485_Init(256000);
        RS485_DIR_SETH;
        DELAY_US(5);
        msg =  "\r\n*******welcome to prechin**********\0";
        RS485_SendString(msg);

        while(1)
        {
                msg = "\r\nEnter a character: \0";
                RS485_SendString(msg);
                DELAY_US(2);
                RS485_DIR_SETL;
                ScibRegs.SCICTL1.bit.SWRESET=0;
                DELAY_US(2);
                ScibRegs.SCICTL1.bit.SWRESET=1;
                // Wait for inc character
                while(ScibRegs.SCIRXST.bit.RXRDY !=1); // wait for XRDY =1 for empty state
                // Get character
                ReceivedChar = ScibRegs.SCIRXBUF.all;
                RS485_DIR_SETH;
                DELAY_US(5);
                // Echo character back
                msg = "you enter is:\0";
                RS485_SendString(msg);
                RS485_SendByte(ReceivedChar);
        }
}
我设置的这个波特率超过256000就发送乱码了 不知道为什么 想请教一下大佬

网友A:
没测试过28335, 不过你说的这个波特率确实很低。示波器测试下波特率值是否正常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测试过28335, 不过你说的这个波特率确实很低。示波器测试下波特率值是否正常设置了

好的 非常谢谢 目前我这个最高设置成256000 还是搞不清楚是什么问题

网友:
接收方是电脑还是TMS320F28335,高波特率必须启用FIFO,并且设置中断缓存区数据为1,响应中断时将FIFO数据一次性读空。否则会由于中断响应不及时,造成数据丢失,同时报溢出。试过1M的波特率是正常的,不过二头均是TMS320F28335,且任务不多,中断优先级高,足够处理数据。你是485通讯,还要注意方向切换的时间,485总线空闲电平是否得当(A比B高200mv以上,可通过主站加上下拉电阻实现),否则也会通讯不正常。

网友:
方向切换延时2us,是发送函数中有检查发送完成再延时2us吗?否则那个延时绝对不够,发送一个字节最少需要39.0625us,要确保最后一个字节从移位寄存器发出,最少都需要40us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