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 DAC8563的驱动的中断和DMA的区别,g_spiTxBuf 的数据为什么是反的?SPI怎么处理DMA多出来的8位

楼主(2024-11-18):
关于DAC8563的驱动,中断方式和DMA方式
DMA是:SPI的DataSize是24位,DMA位宽32位

void DAC8562_WriteCmd(uint32_t _cmd)
{
	g_spiLen = 0;
	g_spiTxBuf[g_spiLen++] = (_cmd);
	g_spiTxBuf[g_spiLen++] = (_cmd >> 8);
	g_spiTxBuf[g_spiLen++] = (_cmd >> 16);
	g_spiTxBuf[g_spiLen++] = 0;
HAL_SPI_Transmit_DMA(&hspi, (uint8_t*)g_spiTxBuf, g_spiLen/4);
}

中断方式是:SPI的DataSize是8位
void DAC8562_WriteCmd(uint32_t _cmd)
{
	g_spiLen = 0;
	g_spiTxBuf[g_spiLen++] = (_cmd >> 16);
	g_spiTxBuf[g_spiLen++] = (_cmd >> 8);
	g_spiTxBuf[g_spiLen++] = (_cmd);
	HAL_SPI_TransmitReceive_IT(&hspi, (uint8_t*)g_spiTxBuf, (uint8_t *)g_spiRxBuf, g_spiLen);
}

我想问,g_spiTxBuf 的数据为什么是反的?SPI怎么处理DMA多出来的8位?

网友A:
1、DMA配置的是字传输,SPI配置的MSB先传输高位。
2、

楼主:
引用 网友A:
1、DMA配置的是字传输,SPI配置的MSB先传输高位。
2、

不好意思,还是没明白,
(1)是不是,DMA把32位数据一次性传到SPI,SPI舍弃末尾8位,传输前24位,?而且是按照从高到低的顺序传?
(2)中断方式可以设置SPI的DataSize是24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还是没明白,
(1)是不是,DMA把32位数据一次性传到SPI,SPI舍弃末尾8位,传输前24位,? ...

1、对
2、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