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103C8T6的USB外设是否支持外部USB设备输入数据

楼主(2024-11-18):
比如我想用USB键盘接入C8T6的USB外设,接收键盘发来的字符数据,能否实现呢?

如果不能实现STM32的哪款型号的芯片外设支持这样的功能呢?

网友A:
103C8T6只有device,应该是要用USB host的类型。105,107或F4应该都可以。

网友B:
F103系列不支持Host,而107是支持hos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F103系列不支持Host,而107是支持host的

好的,感谢您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3C8T6只有device,应该是要用USB host的类型。105,107或F4应该都可以。

好的,感谢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