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 PHY] tcp连接的一点小问题

楼主(2024-11-18):
使用tcp modbus来传输,在写入ip mask 网关之后,可以ping通,但是无法连接上tcp,端口好像没打开,请问这个是哪里出问题了,用的库函数做的连接

static void modbustcp_thread(void *param)
{
    modbus_mapping_t *mb_mapping = NULL;

    for (int i = 0; i < MAX_CLIENT_NUM; i++)
    {
        client_session[i].fd = -1;
        client_session[i].tick_timeout = rt_tick_get() + rt_tick_from_millisecond(CLIENT_TIMEOUT * 1000);
    }

    int max_fd = -1;
    fd_set readset;
    int rc;
    struct timeval select_timeout;
    select_timeout.tv_sec = 1;
    select_timeout.tv_usec = 0;

    ctx = modbus_new_tcp(RT_NULL, 1501, AF_INET);
    RT_ASSERT(ctx != RT_NULL);

        mb_mapping = modbus_mapping_new(0, 0, 64*16, 0);
    RT_ASSERT(mb_mapping != RT_NULL);
    mb_mapping->tab_registers = tcpData.ComBufInt;

网友:
仅看楼主的这些描述,确实无法锁定问题在那里,简单使用网络助手做个TCP连接通信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