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不能关断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11-18):
PB14输出低电平,ss8050可以正常关断,AO3401的栅极源极Vgs测得-0.9v,MOS一直导通不能关断,请问啥原因

网友:
因为三极管导通时,VGS已经低于-20V了,mos大概率坏了

网友A:
说错了,这款MOS VGS最大范围12V

网友:
AO34O1这个管子AOS给出的手册里面Vgsth典型值是-0.9,不同厂家会有微小差别但是不会差很多,你量出来Vgs=-0.9V说明MOS是通的,我觉得可以先试试调整R17R18,R17改1K,R18改100K。或者先在PB14输出低电平的状态下量下三极管各个脚电位,再根据结果调整这几个电阻,如果这三极管在线性区而你IO低电平不是真正的0V的话,三极管是不完全关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错了,这款MOS VGS最大范围12V

把电源换成12v,换了一个新的PMOS,第一次上电能正常关断,过一会还是不能关断了

楼主:
把24v换成了12v,换一个新的MOS管,上电刚开始可以正常关断,过一会就又关不了

网友:
一般来说,pMOS 导通的门槛电压约 Vgs =2.0V 左右,但最大不能超过 20V,否则会损坏 pMOS 。
所以,在 24V 电源时,要电阻分压给 gs 两端。

但从 4楼文档看, AO3401 门槛电压只 0.9V ,这个就不好搞。

网友:
Vgs +/- 12V 太大了, Q6上面加个分压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