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刷新数据

楼主(2024-11-19):
在emwin生成页面刷新测量数据温湿度时间日期(实时,数据一直有变化),怎么做比较好啊
用GUI_DispStringAt()直接在屏幕上刷吗,怎么做到实时

网友A:
创建个对话框,添加文本控件,然后窗口定时器周期更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创建个对话框,添加文本控件,然后窗口定时器周期更新即可

麻烦有例程可以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9834&extra=page%3D1

V6-550

WM_HWIN CreateFramewin_Main(void) {
  WM_HWIN hWin;
  WM_HTIMER hTimer;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_Main,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_Main), _cbDialog_Main, WM_HBKWIN, 0, 0);

  hTimer = WM_CreateTimer(WM_GetClientWindow(hWin), 0, 100, 0);
  return hWin;
}
回调函数消息里: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TIMER:
                char buff[30];
        sprintf(buff,"20%02d/%02d/%02d %02d:%02d",
                system_status.time.year,system_status.time.month,system_status.time.day,
                system_status.time.hour,system_status.time.minute);
                TEX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pMsg->hWin,ID_TEXT_57), (const char *)buff);
            WM_RestartTimer(pMsg->Data.v, 100);
                break;
这是一个定时器,需要多个定时器刷不同的数据怎么处理啊?

楼主:
在hTimer = WM_CreateTimer(WM_GetClientWindow(hWin), 0, 100, 0);后面继续创建吗
  那在case WM_TIMER:里怎么识别哪个定时器管理哪部分数据的刷新,重启 WM_RestartTimer(pMsg->Data.v, 100);重启的哪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hTimer = WM_CreateTimer(WM_GetClientWindow(hWin), 0, 100, 0);后面继续创建吗
  那在case WM_TIMER: ...

启动的是当前窗口创建的定时器,简单理解就有点像局部变量,

楼主:
参照V6-909监护仪,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