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 linux怎么去自动生成MAC,并保存MAC

楼主(2024-11-19):
对linux这块了解的很少,比如批量生产一款linux嵌入式设备,该设备有4个网口,批量烧写程序后,不可能再每一个手动去修改MAC。不知道别人的嵌入式设备这块是咋做的?看了下也不是从uboot里传入内核的,但也没找到配置MAC的shell。就很不解。想请教坛友们。

网友A:
MAC地址?
你们购买了吗,没有购买随意,预装程序就配置个现成的。根据需要联网修改。

如果购买了,就是要手动配置安排,或者做个简易配置软件联网分配。

IEEE MAC地址购买价格及购买方案选择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8416&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C地址?
你们购买了吗,没有购买随意,预装程序就配置个现成的。根据需要联网修改。

木有    那样是一种方法,太麻烦不是。

网友B:
目前基本都是局域网使用
前面几位用STM自己的,只有后六位用算法根据设备序列号生成,让同一个局域网不重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基本都是局域网使用
前面几位用STM自己的,只有后六位用算法根据设备序列号生成,让同一个局域网不重 ...

  谢谢回复!那linux中批量烧写程序的时候呢,多个网口呢

网友C:
如果产品价格高可以用24AA02E48  或 93AA46AE48  之类的  MAC  Address and Unique ID EEPROMs 。 上电后从Uboot 读出MAC地址,然后传给Linux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产品价格高可以用24AA02E48  或 93AA46AE48  之类的  MAC  Address and Unique ID EEPROMs 。 上电后从 ...

嗯,谢谢!uboot中要添加随机生成mac的功能,然后保存传给linu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