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3采用flash swap 进行IAP升级,reset后启动不了

楼主(2024-11-19):
试了一下将主程序放在第一个flash中,采用U盘将程序(bin文件添加了crc,用U盘读出来的时候,进行了校验)读取进外部SRAM(0x60000000)中,再将程序写入FLASH2中,再进行FLASH SWAP,然后看门狗重启,结果升级后,程序无法启动,同时也无法进行仿真了,flash下载不了,到擦除的时候就出错了(timeout),跪求大佬能给分析一下
flash的过程如下:
//获取程序内存缓存地址
Uint32 GetProgramCacheAddr(void)
{
        return((Uint32)SampleCur);                                                //返回数据存储的首地址0x60000000
}

HAL_StatusTypeDef Flash_Swap(void)
{
    FLASH_OBProgramInitTypeDef OBInit;
    HAL_StatusTypeDef status;

    // 解锁 Flash
    HAL_FLASH_Unlock();
    HAL_FLASH_OB_Unlock();

    // 获取当前活动 Bank
    uint32_t current_bank = (FLASH->OPTSR_CUR & FLASH_OPTSR_SWAP_BANK_OPT) >> FLASH_OPTSR_SWAP_BANK_OPT_Pos;

    // 配置选项字节
    OBInit.OptionType = OPTIONBYTE_USER;
                OBInit.USERType = OB_USER_SWAP_BANK;
    OBInit.USERConfig = (current_bank == 1) ? OB_SWAP_BANK_DISABLE : OB_SWAP_BANK_ENABLE;

    // 编程选项字节
    status = HAL_FLASHEx_OBProgram(&OBInit);
    if(status == HAL_OK) {
        // 启动选项字节加载
        status = HAL_FLASH_OB_Launch();
    }

    // 锁定 Flash
    HAL_FLASH_OB_Lock();
    HAL_FLASH_Lock();

    return status;
}

Uint8 UpdateProgram(void)
{
    uint32_t inactive_bank;
    HAL_StatusTypeDef status;
                Uint32 size;
                Uint32 *pldata;

    // 确定非活动 Bank
    inactive_bank = (FLASH->OPTSR_CUR & FLASH_OPTSR_SWAP_BANK_OPT) ? FLASH_BANK1_BASE : FLASH_BANK2_BASE;

    // 擦除非活动 Bank
    FLASH_EraseInitTypeDef EraseInit;
    EraseInit.TypeErase = FLASH_TYPEERASE_SECTORS;
    EraseInit.Banks = (inactive_bank == FLASH_BANK1_BASE) ? FLASH_BANK_1 : FLASH_BANK_2;
    EraseInit.Sector = 0;  // 从0扇区开始
    EraseInit.NbSectors = 3;  // 擦除 Bank

    uint32_t SectorError;
    status = HAL_FLASHEx_Erase(&EraseInit, &SectorError);
    if(status != HAL_OK)
                {
                        SysData.Sys_RunFlag.bit.Needupgradef = 0;
                        return status;
                }
                size = USBData.ReadFileLenth+32;
                pldata = (Uint32*)GetProgramCacheAddr();
                 HAL_FLASH_Unlock();

    // 写入新固件
    for(uint32_t i = 0; i < size; i += 32) {
        status = HAL_FLASH_Program(FLASH_TYPEPROGRAM_FLASHWORD,
                                 inactive_bank + i,(Uint32)&pldata);
        if(status != HAL_OK)
                                {
                                        RS485_char_to_reg(20,ProgUpDate_Text3,"升级失败,正在重启");        //程序更新提示
                                        SysData.Sys_RunFlag.bit.Needupgradef = 0;
                                        return status;
                                }
                                IWDG_Feed();
    }
     HAL_FLASH_Lock();
   // 执行 Bank 交换

  if(Flash_Swap()==HAL_OK)
        {
                while(1);                                //等待看门狗重启
        }
        else
        {
                SysData.Sys_RunFlag.bit.Needupgradef = 0;
                __enable_irq();
                return HAL_ERROR;
        }

}

网友:
楼主有没有单纯的测试过,两个BANK分别存储一个程序,仅仅是swap测试正常不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之前理解有错误,程序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