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触摸滑动切换界面

楼主(2024-11-19):
在WM_TOUCH消息里判断左右触摸滑动,关闭当前界面创建新界面
其他界面的切换都正常,菜单界面是创建一个对话框,用SWIPELIST控件添加item项形成菜单;其他界面都是对话框+一些按钮文本控件生成
为什么在这个菜单界面的时候左右滑动切换不了界面,不进WM_TOUCH消息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这个WM_TOUCH有可能是进入到其他窗口的回调里面了。

楼主:
用SWIPELIST控件形成的菜单和对话框创建的一样大,好像识别不到触摸消息,放小了一点留了个边正常了,就是不好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