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stm32h743 SPI 配置出错导致收发数据出错

楼主(2024-11-20):
起因:使用STM32做高速AD采集,需要SPI与AD芯片通讯。F4的性能不太够,于是使用H7系列的。H7系类第一次使用,不是太了解。

环境:CubeMX版本:6.12.1。固件包版本:1.11.2
现象:SPI每发完数据后,时钟线都会出现类似干扰的现象。如果片选的信号时间再长一点,后面的数据是0。即发送06 03 数据,解析出来的是06 03 00 00

表面解决办法:把MasterKeepIOState改成enable。hspi3.Init.MasterKeepIOState = SPI_MASTER_KEEP_IO_STATE_ENABLE;

改完后的数据:

虽然表面解决问题了,但是还没有时间研究底层寄存器原理,先记录下来。如果有大佬知道原因,也可以分享一下

楼主:
补充图片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

禁止 SPI 后,SPI 相关引脚保持当前状态,可以防止出现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

禁止 SPI 后,SPI 相关引脚保持当前状态,可以防止出现毛刺

原来是这样,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