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norflash+fafts+levelx再连续多天测试后读写失败,原因是写入地址和读入地址不一致

楼主(2024-11-20):
用的版本是6.4.1,多天测试基本就是对同一文件进行数据覆盖,有没有大佬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跪求

fafts挂掉的原因是levelx写入的映射地址和读出来的地址不一致,之后不管怎么是复位还是重启都无效了,只能格式化norflash再初始化levelx才行

挂载的时候向扇区0写入配置映射地址583680,复位后f_mount读取扇区0地址实际地址再levelx里面是203776,从而导致fafts识别不到文件系统

网友:
推荐不要同一个文件测试,比如达到2MB后,新开文件,一直到写满,看看是否正常,这个是合理的用法。

楼主:
结帖:初始化的时候lx_nor_flash_total_blocks = FLASH总大小/扇区大小(32M/4K我这里填成块的大小64k了),lx_nor_flash_words_per_block=4k/4
现在又遇到一偶现的问题,开机偶现_lx_nor_flash_open初始化失败导致格式化flash,怀疑是写flash过程中断电导致levelx的表出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结帖:初始化的时候lx_nor_flash_total_blocks = FLASH总大小/扇区大小(32M/4K我这里填成块的大小64k了) ...

这个可以排查下,操作完毕了,反复断电测试。

楼主:
来结一下,开机偶现levelx初始化失败是因为再写入大量数据后需要进行擦除时导致的,擦除函数擦除大小填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