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硬件SPI IO翻转波形畸变

楼主(2024-11-20):
大佬们请教一个问题,用硬件SPI的时候 IO口翻转的上限是由什么决定的啊,我发现我用SPI硬件 CLK的翻转速度最高只能到20Mhz,到25Mhz的时候波形就会有畸变。手册上面说好像最高能到100Mhz来着
而且这个畸变还是周期性出现的,这种情况我在引脚上外接一个上拉电阻有用吗

这个是正常的

这个是正常的

这个是25M畸变的,电压差只有0.8V了

这个是25M畸变的,电压差只有0.8V了

整体是这么个规律

整体是这么个规律

网友A:
正常,上次试QSPI,也是,只能到20多M,串了个20R的电阻,波形也没有好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上次试QSPI,也是,只能到20多M,串了个20R的电阻,波形也没有好转。

有办法解决嘛

网友B:
1、不要外接,可以用内置。
2、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示波器的带宽是有限的,会把高次谐波过滤了。高次谐波就是方波的直角成分。

你看下你的示波器设置,200M全部打开没。用来采样25MHz方波的话,可以采集到基波(一次谐波,25MHz),三次谐波(75MHz),五次谐波(125MHz),七次谐波(175MHz), 后面的就采集不到了。

网友C:
请教一下,这个正常不应该是方波吗?为什么第一个图是正常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这个正常不应该是方波吗?为什么第一个图是正常的呢?

第1张正常,但是不够好, 此贴做了说明

STM32H7的定时器输出100MHz的PWM效果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434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不要外接,可以用内置。
2、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示波器的带宽是有限的,会把高次谐波过滤了。高次谐波就 ...

是打开了的,主要是畸变的那个 电压差已经很小了,就有点离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1张正常,但是不够好, 此贴做了说明

STM32H7的定时器输出100MHz的PWM效果

了解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