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FatFS文件系统读文件报错,返回FR_DISK_ERR

楼主(2024-11-21):
发现了个问题,移植FatFS读取字库,带仿真,仅在上电第一次读取不出错,仿真复位后,系统再次运行,FatFS读取字库几乎每次都会报FR_DISK_ERR,需要将程序复位后,SD卡拔掉重新插入,是我移植问题,还是FatS本身就这样,还没注意过这个问题,有遇到过此类问题的大佬没?求告知,感谢!

网友A:
1、这个是底层错误,可以先排查卡的问题,换几个卡试试,推荐优先使用SD卡联盟的小软件格式化一下。
2、硬件环境排查都不行了,再调整下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个是底层错误,可以先排查卡的问题,换几个卡试试,推荐优先使用SD卡联盟的小软件格式化一下。
2、硬 ...

我有64G卡和8G卡,8G卡直接识别不到,就是拔了重插才不会出错,带仿真系统复位就会读取失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64G卡和8G卡,8G卡直接识别不到,就是拔了重插才不会出错,带仿真系统复位就会读取失败

意思是两个卡都不能正常使用吗,这个小软件格式下,还是不行,程序确实有问题

SD卡联盟发布的SD/SDHC/SDXC格式化小软件V5.0.1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6181&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两个卡都不能正常使用吗,这个小软件格式下,还是不行,程序确实有问题

SD卡联盟发布的SD/SDHC/ ...

是64G的可以使用,然后8G的用不了,但是64G使用的时候,我带的仿真器,在测试字库加载,仅上电第一次能不出错完整读取整个字库文件,然后仿真复位,内存卡一直插着,再读取就会读取一部分后报FR_DISK_ERR错误,但是仿真复位后,将内存卡拔掉,再重新插上,程序再开始跑,才能读完整个字库文件不出错,所以我想知道这个本身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还是我移植,或者SD卡有问题,谢谢硬汉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64G的可以使用,然后8G的用不了,但是64G使用的时候,我带的仿真器,在测试字库加载,仅上电第一次能不 ...

应该是移植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移植有问题。

硬汉哥,我问一下,FatFS带RTOS移植和不带RTOS移植,完全一样不,我用的RTX5,参考的例子是您那个裸机的写满16G卡不出错那个例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我问一下,FatFS带RTOS移植和不带RTOS移植,完全一样不,我用的RTX5,参考的例子是您那个裸机的 ...

用裸机方式移植到RTOS下即可,不要做多任务操作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裸机方式移植到RTOS下即可,不要做多任务操作就行。

好的,谢谢硬汉哥

楼主:
问题找到了,在stm32h7xx_hal_conf.h里面屏蔽掉这个就好
//#define  USE_SD_TRANSCEIVER           1U               /*!< use uSD Transceiv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