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 字符串函数处理时间过长

楼主(2024-11-21):
stm32f103VCT6 用的FreeRTOS+Emwin LT7381驱动  目前只开了一个任务 示波器测量这两个断点之间为368ms 为啥三个字符串函数处理需要这么久?请教下各位大佬 该怎么优化

网友A:
这个时间太长了,如果你用的是RGB565颜色格式,你的底层16bpp的函数优化没。仅这些字符展示不应该这么长时间,是不是绘制字符导致字符所在背景重绘了,这个没优化,时间会比较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时间太长了,如果你用的是RGB565颜色格式,你的底层16bpp的函数优化没。仅这些字符展示不应该这么长时 ...

// 画一条彩色的线
void LT738_DrawColorLine(uint16_t usX1 , uint16_t usY1, uint16_t _usWidth, uint16_t *_pColor)
{
        uint16_t i;
        Check_Mem_WR_FIFO_not_Full();
  Goto_Pixel_XY(usX1,usY1);
        LCD_CmdWrite(0x04);
        for (i = 0; i < _usWidth; i++)
        {
                *(vu16*) (LCD_BASE0) = *_pColor++;
        }
        Check_Mem_WR_FIFO_Empty();
}

16pp是这么优化的,上面用的是RGB888格式,我改成565试了一下 没有很明显的缩短时间,请问一下我如果需要固定时间间隔刷新这个区域的数据该怎么处理时间才不会这么长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 画一条彩色的线
void LT738_DrawColorLine(uint16_t usX1 , uint16_t usY1, uint16_t _usWidth, uint ...

贴下你的完成测试代码,我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