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 lwip下千兆以太网的速度怎么优化

楼主(2024-11-22):
Hello:

我目前使用LWIP+千兆PHY的情况下,遇到一个问题,iperf测速很慢,只有10Mbps
开发环境:STM32CubeIDE + STM32MP135 + FreeRTOS + LwIP
千兆PHY: YT8531
LwIP 的实现 采用的是ST H7系列官方的模板方式
因为STM32MP135支持双口千兆以太网,所以接了2个YT8531,在成功移植FreeRTOS+LwIP后,对双网口进行网络测试;
双网口下,PING都是okay的,但是使用iperf进行测速的时候发现,作为Server开接收,速度只有10Mbps,发送到时候240Mbps,这还是调整 lwipopt.h 文件参数以及DMA描述符后的结果;将双网口改成单网口后,结果还是一致;
通过MDIO读取PHY的寄存器,连接状态也是千兆模式的连接;
我将千兆PHY强制成百兆后,继续进行iperf测速,发现接收能达到95Mbps, 发送能达到80Mbps,百兆下是正常的

想问下,千兆以太网下,LwIP需要额外的配置么,对比于百兆网下?还有对于这个千兆网,有什么提升速度的建议么?

网友A:
使用的是什么协议测试的呢

网友B:
千兆对时序比较敏感,首先需要调整的就是tx_delay和rx_delay.硬件时序上没问题之后,主要调整的就是DMA描述符数量和lwip的参数,基本思想就是空间换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的是什么协议测试的呢

TCP,`iperf`测试程序的话,使用的是`LwIP`内置的那个`iperf.c`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千兆对时序比较敏感,首先需要调整的就是tx_delay和rx_delay.硬件时序上没问题之后,主要调整的就是DMA描述 ...

`tx_delay`和`rx_delay`已经调整了,PHY_YT8531SH的相关寄存器都打开查看,延时是没问题的;
DMA描述符还有LwIP的参数的话,因为这芯片SYSRAM只有128K,我目前是把DMA描述符还有LWIP的内存都放在这里面

网友(2025-01-23):
大佬,能不能分享一个MP135跑FreeRTOS的例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github.com/STMicroelectronics/STM32CubeMP13/tree/main/Projects/STM32MP135C-DK/Applications

太棒了,硬汉真的是啥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