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单片机中外部存储数组出错的问题

楼主(2024-11-22):
STM32—429

将变量定义到外部SDRM,会存在读取数据丢失的现象。如果开辟两块外部存储空间时,已经移植好的LVGL界面会白屏。
有大佬知道怎么解决吗?
(内部的存储空间不够,只能用外部)

网友A:
你的地址怎么分配的,是不是手动指定地址分配的,有没可能是地址分配冲突了。

SDRAM本身可以同时做显存,动态内存等场景,不会出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地址怎么分配的,是不是手动指定地址分配的,有没可能是地址分配冲突了。

SDRAM本身可以同时做显存 ...

是手动分配的,现在存储少量的数组没有问题,存入数组超过100多就会出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手动分配的,现在存储少量的数组没有问题,存入数组超过100多就会出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正常情况下,分配大数组也应该没问题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