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SPI刷新LCD彩屏,如何能做到体验感很好

楼主(2024-11-22):
工作一直使用RGB屏幕居多,类似OLED屏幕也在用,但是SPI驱动TFT彩屏的时候,没好好研究过,有时候不带GUI库,刷新高分辨率的屏幕时,会看到刷新的过程,体验感不太好,当我使用H7-TOOL工具的时候,感觉刷新的体验感很舒服,完全看不到那种刷新过程,所以问一下大家在刷屏这部分是怎么处理的,有没有好的处理方式

网友A:
TOOL的那个实现是开的整屏显存,然后SPI DMA刷显存数据到LCD的,如果你用的主控芯片RAM够大也可以这种方式

网友B:
SPI是串行数据,刷新肯定没有并行的快(除非是MIPI这种超高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OL的那个实现是开的整屏显存,然后SPI DMA刷显存数据到LCD的,如果你用的主控芯片RAM够大也可以这种方式

以前用H743做过240x240的驱动,也是全缓存,全屏刷,刷新很快,但是估计应该是刷屏色差较大,所以会有刷新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I是串行数据,刷新肯定没有并行的快(除非是MIPI这种超高的速度)

对,刷屏还是得超高速的

网友:
SPI 驱动LCD,效果好,需要外扩RAM.我现在用407,内部RAM,刷屏不流畅。好在不需要经常整屏刷新。

网友:
用整帧缓冲,SPI DMA刷屏,时钟频率拉满,再加上卡时机刷新,实现垂直同步防止撕裂,这样播放动画效果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用H743做过240x240的驱动,也是全缓存,全屏刷,刷新很快,但是估计应该是刷屏色差较大,所以会有刷 ...

对,有这种问题。

网友C:
h743用spi刷屏卓卓有余,480x320纯色大约每秒25帧,还没用到dma

楼主:
引用 网友C:
h743用spi刷屏卓卓有余,480x320纯色大约每秒25帧,还没用到dma

是很快,但是想这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