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RTX5 库函数与源文件 中断切换到任务时间有区别问题

楼主(2024-11-22):
平台:STM32G431
CMSIS:5.9.0
RTX5:V5.5.4
中断切换到任务库函数:5us,源文件:10us

楼主:
1、两者有什么区别?2、已经将任务优先级设置为osPriorityISR,期间没有其他中断打断,库函数5us能否再减少?3、RTX5零中断延时是指 任务进中断 还是 中断进任务?

网友:
引用 楼主:
1、两者有什么区别?2、已经将任务优先级设置为osPriorityISR,期间没有其他中断打断,库函数5us能否再减少 ...

1、主频是多少,建议测试时钟周期个数,这个比较有参考意义
2、零中断延迟是没有开关中断影响。和裸机速度一样。

网友:
那时间非常长了,相当用于1000个时钟周期了。测试或者实现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