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模块的参数--发射功率、接收灵敏度、空中速率,用什么设备测试这些参数更准确?哪种仪器的性价比最高呢?作为蓝牙自学者...

楼主(2024-11-22):
蓝牙模块的参数--发射功率、接收灵敏度、空中速率,用什么设备测试这些参数更准确?哪种仪器的性价比最高呢?作为蓝牙自学者来说,买哪种仪器价格最便宜,又可以把这些参数测试出来?发射功率大于多少才算信号比较好?接收灵敏度需要大于多少还是小于某一个值代表信号很好?空中速率呢,怎么根据这三个参数来判断蓝牙信号是否好坏

网友A:
如果你要学习蓝牙更多的应该关注蓝牙协议吧?这些参数个人很难测试,我知道的接收灵敏度,可以使用MT8852仪器测试,但是对于个人玩家购买一台昂贵的机器比较困难。发射功率,我印象中,使用的是一个很大的安捷伦仪器,看着就贵,没注意是什么类型的,保守也得好几万,十几万的价格。还有ellisys抓包工具,也不便宜。优先学习协议吧。

网友B:
ellisys好像不同配置价格不一样。一般都要二十多万一台吧。。个人玩家很难搞。其他测量仪器应该也都好几万,个人玩家没必要搞。

你想学蓝牙协议栈的原理,可以搞个安卓手机,看手机的BTSNOOP,学一下HCI的协议先。这个很难,可能学了公司也用不到那么深入。会了可以自己写蓝牙HOST协议栈。
(ios的btsnoop据我了解要有一个苹果的电脑才能读取。)

如果只是简单用一下,可能都不需要深入学习。大概概念了解,直接用蓝牙协议栈的API就行了。这个中等难度,一般我们单片机程序员就是会这个。知道API怎么用就行了。了解蓝牙的一些基本概念。
再简单一点,可以免开发,直接用现成的透传模块。这个不需要会蓝牙,直接串口透传使用。但是功能最简单。

感觉蓝牙这个东西,不同的需求,学起来的难度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看你的需求吧。
共产主义一定胜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要学习蓝牙更多的应该关注蓝牙协议吧?这些参数个人很难测试,我知道的接收灵敏度,可以使用MT8852仪 ...

非常感谢了  回答知识量很大  很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B:
ellisys好像不同配置价格不一样。一般都要二十多万一台吧。。个人玩家很难搞。其他测量仪器应该也都好几万 ...

嗯嗯  你也很专业  码字那么多  辛苦了   谢谢    蓝牙深入的东西确实是很难。。。一般都是调用接口就好  这也是你提到的API

楼主:
引用 网友B:
ellisys好像不同配置价格不一样。一般都要二十多万一台吧。。个人玩家很难搞。其他测量仪器应该也都好几万 ...

你好  加个地球号  有问题给你发红包请教问题

楼主:
ellisys抓包工具  据我了解  是很多人用这个   一般要到什么程度才需要购买这个仪器呢?直接的应用端也需要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了  回答知识量很大  很专业

我也是新手。简单了解一点点BLE的知识。
共产主义一定胜利!

网友B:
引用 楼主:
ellisys抓包工具  据我了解  是很多人用这个   一般要到什么程度才需要购买这个仪器呢?直接的应用端也需要 ...

据我调研(问群友),有这个设备的公司,一般都是做经典蓝牙的,而且是专门做蓝牙的。
比如蓝牙耳机公司,芯片厂,汽车厂(车载蓝牙)。可能他们会遇到一些性能上的问题,需要深入解决。。
比如和某个品牌手机连上去了,发现微信电话走的A2DP,没有走SCO。但是其他品牌的手机是正常的。。

然后像我们公司,就是蓝牙配个网,让蓝牙把WIFI账号密码发过来就行了。然后走的低功耗蓝牙。
我们是完全不会需要用到这种设备的。

共产主义一定胜利!

网友:
对于API的教程网上应该有很多,不同公司蓝牙协议栈也不同。

对于蓝牙协议本身的教程,网络上就很少。。我目前就看到有一个叫于忠军的工程师,他本人是移远的。
然后他和韦东山出过蓝牙协议栈本身的教程(蓝牙HOST

共产主义一定胜利!

网友B:
然后我买过他的课程。我感觉就是听不懂。哈哈。和我用的蓝牙完全不一样。
我个人的工作需求来说,完全用不到这么深入的内容。

我自己后来是通过Nordic的公开课自学的BLE的部分简单的内容。
共产主义一定胜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我调研(问群友),有这个设备的公司,一般都是做经典蓝牙的,而且是专门做蓝牙的。
比如蓝牙耳机公司, ...

那你们是怎么测试蓝牙这些指标的?还是说不测试这些,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然后我买过他的课程。我感觉就是听不懂。哈哈。和我用的蓝牙完全不一样。
我个人的工作需求来说,完全用不 ...

过Nordic的公开课自学的BLE的部分简单的内容。------链接发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Nordic的公开课自学的BLE的部分简单的内容。------链接发一下

Nordic发布的6期蓝牙基础教程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9&fromuid=32469
共产主义一定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