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OS] 移植spi+dma+adc驱动到threadx操作系统中出现问题

楼主(2024-11-22):
个人感觉是地址出现的问题
h723

dma 缓冲区

if defined ( __CC_ARM )    /* MDK *******/
        __attribute__((section (".RAM_D3"))) uint16_t g_spiTxBuf = 0xFFFF;
        __attribute__((section (".RAM_D3"))) uint16_t g_spiRxBuf[SPI_BUFFER_SIZE];

裸机和操作系统中关于spi+dma的操作是一致的  地址也是一致的 但裸机能够正常工作  操作系统无法正常读取数据 操作系统中的其他功能又正常 spi的时序还是在的 没有问题的

网友A:
1、还是多问一下,看map文件,这个 g_spiRxBuf确定没有在TCM空间吧。
2、还是无法锁定问题话,可以测试个笨办法,在main函数里面先不启动OS,仅仅测试下你的这个工程正常不,这样就跟裸机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还是多问一下,看map文件,这个 g_spiRxBuf确定没有在TCM空间吧。
2、还是无法锁定问题话,可以测试个 ...

问题解决  hal库出现的问题  因为一开始板子搭建用的是stm32743 用的hal库版本也是安富莱的版本,最后换成了h723  我没有全部更换  只添加了stm32h723的一些宏定义 和启动文件   hal库是没换的  而裸机环境是我stm32cubemx生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