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按键处理

楼主(2024-11-23):
static void Key_process(void *p_arg)
{
        uint8_t  ucKeyCode;
        (void)p_arg;                   /* 避免编译器报警 */
        while (1)
        {
                ucKeyCode = bsp_GetKey();

                if(ucKeyCode != KEY_NONE)
                {
                        switch (ucKeyCode)
                        {
                                case KEY_DOWN_K1:
                                        GUI_SendKeyMsg(GUI_KEY_F1, 1);
                                        break;

                                case KEY_DOWN_K2:
                                        GUI_SendKeyMsg(GUI_KEY_F2, 1);
                                        break;
                               default:
                                        /* 其它的键值不处理 */
                                        break;
                        }

                }
        }
}

对话框窗口回调消息里
        case WM_KEY:
                switch (((WM_KEY_INFO*)(pMsg->Data.p))->Key)
            {

                case GUI_KEY_F1:
                     GUI_EndDialog(pMsg->hWin, 0);
                    CreateFramewin_Main();
                    break;
               case GUI_KEY_F2:
                     GUI_EndDialog(pMsg->hWin, 0);
                    CreateFramewin();
                    break;

            }

仿真能进到按键case KEY_DOWN_K1/2里,窗口处理case WM_KEY进不去,收不到消息咋搞啊

网友A:
注意这两个问题。

1、控件被聚焦的情况下,键盘消息优先发给控件,然后才发给窗口回调消息中的WM_KEY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690

2、关于emWin控件,窗口,对话框等聚焦问题总结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18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这两个问题。

1、控件被聚焦的情况下,键盘消息优先发给控件,然后才发给窗口回调消息中的WM_KEY

发送的是自定义的消息,控件不会接受,窗口也没进入WM_KEY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送的是自定义的消息,控件不会接受,窗口也没进入WM_KEY里

那就发窗口自定义消息吧,这个一定可以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发窗口自定义消息吧,这个一定可以收到

收不到啊
主页面有两个按钮控件,触摸点击在回调里关闭当前页创建菜单页正常
                                   按键点击执行和回调里一样的函数,界面对应标志位都改了,但是界面就是创不出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收不到啊
主页面有两个按钮控件,触摸点击在回调里关闭当前页创建菜单页正常
                         ...

仿真跟踪执行的函数创建页面的句柄啥的都正常,界面就是不改变
测试按键点击后执行创建其他界面都正常,触摸也正常。

从其他页面触摸返回这个菜单页也正常能创建,就是从主页面按键点击创菜单页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