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 STM32H743 使用MPU管理 AXI-SRAM造成HardFault

楼主(2024-11-24):
我最近在学习MPU,看到了MPU有一个可以阻止一部分内存进入Cache的作用,所以我就使用了一下,CubeMX的MPU的配置如下:
其实重点还是放到了Region2上
然后我又使用了LVGL,FreeRTOS,但是每次运行到这个函数处就会进入HardFault:
这个文件是LVGL下Src/themes/default/lv_theme_default.c文件,卡住的这一行是lv_theme_default_init这个函数
在theme->base.color_secondary = color_secondary 这一行直接进入了HardFault
我查看了它的反汇编和寄存器值,如下:
registers
disassembly
我尝试把Region 2这一块MPU关掉,就可以正常运行了,是不是我的MPU设置有问题呢?还是需要有一些其他的配置才可以使之正常运行?

网友A:
你的MPU配置是Strongly order,这个属性下,字节对齐访问有问题会造成异常,你看下你的hard fault错误类型是不是对齐错误,如果是,那就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MPU配置是Strongly order,这个属性下,字节对齐访问有问题会造成异常,你看下你的hard fault错误类型 ...

确实是!!感谢硬汉哥!!!终于排除这个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