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s1262的采样率和stm32f429igt6设置的值有偏移

楼主(2024-11-24):
在程序中设置了100sps,最后得出来的数值drdy只有96.6,设置400sps,测出来只有351,设置1200sps,出来只有841,测试过示波器,信号的占空比,输入给MCU的晶振是准确的,但从MCU配置输入给ads1262的MCO也存在几Khz的抖动。

网友A:
那这个误差有点大,是使用的外部晶振吧,不行就微调下输出频率,你当前的频率是什么方式输出的,定时器中断还是PWM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这个误差有点大,是使用的外部晶振吧,不行就微调下输出频率,你当前的频率是什么方式输出的,定时器中断 ...

解决了,是因为ads1262配置了chop mode导致的漂移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是因为ads1262配置了chop mode导致的漂移

谢谢告知最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