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关于软件模拟IIC波形问题,高电平电压不够

楼主(2024-11-26):
模拟IIC读24C08,发现检测不到芯片,用示波器勾了下波形
发现SDA线的高电平有的拉不上去,如下图

SCL线倒是正常的
上拉电阻都是4.7K,用的是STM32F103RC,EEPROM是AT24C08,都是3.3V供电
代码是成熟的,用在多个项目里没出过问题
请教各位看看有什么办法解决,第一次遇到这个

网友A:
之前有个网友也有类似的情况,忘了他怎么解决了。软件模拟的话,主要是延迟时间问题。

另外你的程序,应该不是配置的GPIO开漏模式,应该是推挽模式配置的,手动配置输入输出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有个网友也有类似的情况,忘了他怎么解决了。软件模拟的话,主要是延迟时间问题。

另外你的程序,应 ...

是的,初始化推挽输出,然后手动改输入输出
另外,问题解决了,配置输入输出时管脚绑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初始化推挽输出,然后手动改输入输出
另外,问题解决了,配置输入输出时管脚绑错了

谢谢告知最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