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关于FREERtos下时间片调度和死循环线程的问题

楼主(2024-11-26):
最近调试FREERtos遇到了一个问题,请教大佬一下,非常感谢!问题如下:
我创建了3个同优先级的线程:
void StartDefaultTask(void *argument)
{
  for(;;)
  {
    osDelay(1000);
    printf("111\r\n");
  }
}

void app_main_task(void *argument)
{
  /* USER CODE BEGIN StartDefaultTask */

  for(;;)
  {
  }
}

还有一个线程被osEventFlagsWait(shell_evt_id, EVENT_MASK_RX_DATA, osFlagsWaitAny, osWaitForever);给阻塞

调试之后发现,只要有app_main_task这个死循环存在,会导致其余2个线程运行异常,第一个线程无法打印数据,被阻塞的线程在我触发了任务事件的情况下,仍然无法执行,只有osWaitForever改为具体的时间才能触发。

我的问题是:在FREERtos中,就算有个线程是空的死循环,在时间片调度的情况下,不是也会调度到其他线程执行任务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另外,STM32CUBEMX中,这个配置(USE_PREEMPTION)我enable和disable都试过了,都达不到时间片调度的效果:

求大佬帮我看看,感谢

网友A:
可能是cubemx生成的代码不合适。去FreeRTOSConfig.h里面看看具体的代码,是不是真的启用了时间片调度。另外,使用时间片的话,最好把 configtick_rate_hz改小一些。

百度了一下,这个页面可参考: https://blog.csdn.net/m0_5216204 ... m_relevant_index=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cubemx生成的代码不合适。去FreeRTOSConfig.h里面看看具体的代码,是不是真的启用了时间片调度。另外 ...

收到,感谢大佬费心,我再研究研究,有结果了跟帖

网友:
同优先级线程是时间片调度,不同优先级之间是抢占。如果任意高优先级线程存在使cpu饥饿的死循环,那比它低的优先级线程永远也别想得到运行机会!这就是绝大多数RTOS的调度方式。

网友:
emm,我也是刚移植好一个裸机工程到Freertos,可能说的不对。  首先你的这个app_main_task任务,我没有看到osDelay,那么你两个运行任务如果是cubemx创建优先级应该是low,两个任务一样,那么这个app_main_task任务因为没有osDelay就会一直运行,另一个任务运行不了,解决方法的话你把他的优先级调低,比 StartDefaultTask 低,或者 StartDefaultTask优先级调高都可以,再一个是给app_main_task加一点osDelay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