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Appwizard 生成工程代码不显示通过api添加的控件

楼主(2024-11-26):
Appwizard 生成工程代码,根据需要想添加控件,但好像不行呢,自己添加的控件都不显示。

做了简单例子,但是就是不显示。

网友A:
GUI_XXXX进行写字划线的函数,都必须放在WM_PAINT里面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UI_XXXX进行写字划线的函数,都必须放在WM_PAINT里面就可以了。

好像确实这样的,这个还木有学到这个知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