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lwip socket客户端,链接疑问

楼主(2024-11-26):
#include "lwip/sys.h"
#include "lwip/api.h"
#include <lwip/sockets.h>
#define PORT              5001
#define IP_ADDR        "192.168.0.181"
static void client(void *thread_param) {
  int sock = -1;
  struct sockaddr_in client_addr;
  uint8_t send_buf[]= "This is a TCP Client test...\n";
   while (1)     {
       sock = socket(AF_INET, SOCK_STREAM, 0);
       if (sock < 0)         {
         printf("Socket error\n");
        vTaskDelay(10);
        continue;
      }
      client_addr.sin_family = AF_INET;
     client_addr.sin_port = htons(PORT);
     client_addr.sin_addr.s_addr = inet_addr(IP_ADDR);
     memset(&(client_addr.sin_zero), 0, sizeof(client_addr.sin_zero));
     if (connect(sock,  (struct sockaddr *)&client_addr,   sizeof(struct sockaddr)) == -1)         {
          printf("Connect failed!\n");
         closesocket(sock);
         vTaskDelay(10);
         continue;
    }
  printf("Connect to iperf server successful!\n");
while (1)         {
    if (write(sock,send_buf,sizeof(send_buf)) < 0)
         break;
  vTaskDelay(1000);
     }
closesocket(sock);
}
}

void client_init(void) {
   sys_thread_new("client", client, NULL, 512, 4);
}

上面的代码,如果服务端关机,这时候客户端频繁的connect 失败,close socket 再创建,这样会不会导致内存频繁申请释放,有么有正好的方法呢?

网友:
失败了,重新连接就行了。如果lwip有个abort api更好,可以abort后重新连接。

使用RL-TCPnet V7.X的函数netTCP_Connect反复重连服务器端,可以在前面调用下netTCP_Abort,保证每次都可以正常重连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0435&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