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rce Insight] SI4.0无法识别部分宏定义

楼主(2024-11-27):
在用SI4.0阅读FreeRTOS源码时,发现部分宏定义不能识别跳转,如图中所示。同样类似的宏定义,为何一个能识别,另一个不能识别?请问硬汉哥这个如何解决?谢谢!

SI4.0宏定义不识别

SI4.0宏定义不识别

网友A:
这个还真不太清楚,SI我现在用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不太清楚,SI我现在用的少

大佬现在用啥

网友A:
我现在LUA小程序基本用VSCODE

MDK和IAR用自带的居多,偶尔用VSCo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LUA小程序基本用VSCODE

MDK和IAR用自带的居多,偶尔用VSCode。

编辑的话可以不用SI4.0,不知道如何用SI组织工程文件,但是阅读源码的话,用这个还是很方便的,vscode也没这个方便。只是有些莫名其妙的函数或宏定义不识别不跳转不知道怎么弄的,就如上面的部分宏定义不识别,百度搜了也没能得到一个很好的答案。

网友B:
这些都是无解的,不用纠结了
有时候各种漏索引的,都是配合MDK的全局搜索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都是无解的,不用纠结了
有时候各种漏索引的,都是配合MDK的全局搜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