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SDIO] TF卡是不是对电压很敏感?

楼主(2024-11-27):
TF卡是不是对电压很敏感?   在一个3.0V 供电的H7系统中, 带4.3寸屏和TF卡,  发现电路版振动的时候,读TF卡容易出错。电路板静置的时候,极少出错。
系统本身是有显示AD转换的,振动的时候,明显看到AD的数值抖得厉害,应该是电源电压波动了。   难道是板子振动得时候,FPC排线瞬间接触不良导致电压波动,从而导致读卡失败?

网友:
有可能,也有可能焊接是不是有接触不好的地方。可以重新焊下。

还有就是换个好点的卡座试试。

网友:
自锁的tf卡座子对振动比较敏感,曾经拆过一个公交车报站系统,里面有张sd卡打了白胶固定,想要取卡得先拆胶

网友:
我會先懷疑卡座再考慮電源

网友:
这种可以复现症状的问题,可以当场做个实验验证下。